昭阳E42G屡烧1.8V上管4800B

楼主(2010-05-22):
手头一台昭阳E42G的笔记本,客户送修时是不开机,待机0.05A的电流,经过检查,发现1.8V上管4800B击穿,更换后正常,待机电流0.04A,修好还给客户后,过了半个月该机又返修了又是不开机,拆开后通电,测1.8V的电感有2.6V左右的电压,发现是1.8V的下管有故障,想想顺便把上管又换了下,更换后能开机了,单反上CPU上内存通电后电流达到4.5A,CPU温度奇高,测CPU核心供电达到1.4V,,郁闷了一阵子,再查查修过的地方,发现1.8V根本没电压,测上管的公共点电压没有,原来是自己把上管4800B上方有个PAD点上的锡不小心拖掉了。补上锡后,通电正常,但一分钟后掉电了,电流变为0.05A,上管4800B又烧了,再换个,一通电又烧。。。记得曾经看到过有说该电压管理IC“813LN”爱坏,因手头没有配件,就把它拆下重焊了下,再装上4800B,通电不烧了,一切正常。。。接上屏能正常显示了~~~~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倒底这个“813LN”要不要换呢?是仅仅暂时的正常仅仅是某脚空焊而已,还是这个芯片有故障,客户用段时间还会烧呢????哪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下???关键手头没有配件,我们内地的订个配件又比较麻烦。。。

网友:
应该是虚了  如果是坏了 你加焊也没用的

网友:
第一次上管坏的时候就应该整体换掉 这个IC 应该换掉撒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谢谢诸位啊,我这边订个货要至少两天,有的客户等不急。。。这次客户是把本子留这里了,我想还是订个配件换下,再坏客户来就不怎么好说了。。。

网友:
建议换芯片。

网友:
估计是空焊,导致上管G极悬空,从而击穿上管
加焊了后观察一两天,不再烧上管的话就好了

网友:
813LN。。。这个是做什么的。。是控制G极的??????

网友:
控制芯片虚寒了  导致上管的控制级线路连接不良   场馆控制级悬空很容易烧管的  运气不好会致使漏极电压直接串入1.8V供电电路   直接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