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用的MCU程序

楼主(2010-05-22):
求假三星931BW用的MCU程序! 驱动板的型号是M06B4VBL,(RTD2525L+RTD2120L),按键板的型号是19C0 TOE,屏的型号是MT190AW01V2。以下网址M06B4VBL通用驱动板程序,但不知道是哪个,麻烦刷过程序的告诉一下哪个可以用。
http://www.wjel.net/read.php?tid-6500-fpage-1-toread--page-1.html

网友:
怎没有人回下啊!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换板吗?就没有高手可以搞定吗?比如修改原MUC程序,让它支持三星四根线的按键板。

网友:
现在遇到这种歪三星,都是用专用的驱动板很快很方便。

网友:
知道屏电压,屏分辨率,屏接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是19宽屏的啊!电压5V,分辨率是1440x900的,接口是插驱动板30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