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mcp67m 电流到 0.35A

楼主(2010-05-22):
各位高手问一下 有时这机子可以开机有时就开不了机电流到0.35A 请高手解答
开不了机

网友:
0.35 cpu电压都没有吧

网友:
一个字:桥

网友:
对桥的 可能最大了

网友:
电流到0.35A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开起来 CPU的电压没有可能性很大撒 先全板测电压 电压都正常再测CPU的时钟和复位撒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着款CPU座可能性极大

网友:
看下所以电压都出来没。都出来了先换个U 。不行就干桥

网友:
北桥虚焊了的多

网友:
如果电压都出来,AMD可以先换个CPU试试的,,不行可能还是MCP得问题,单芯片装在笔记本主板上面也是通病

网友:
做显卡,这机的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