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键盘失灵

楼主(2010-05-22):
一台联想品牌机,同行拿来的,说是键盘失灵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开始修机:量键盘口各个点阻值,发现5V供电短路,追得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拆掉无果,开始追线,旁边师傅拿起主板一看,USB看变形损坏,里面的针都弯了,看来问题找到啦,是USB5V短引起键盘供电5V短路,把USB针挑开,键盘能用,后换USB插口,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若不及时处理还会引起南桥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