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EW9怎么拆

楼主(2010-05-22):
接修一台PHILIPS 190EW9,把底座拆开,看不到螺丝,(后面板没上螺丝)论坛上看了说用力大些就开了,我怎么打不开?
打不开

网友:
超难拆的,这型号我拆过,卡得很死的,用力撬吧,肯定边框会有点花

网友:
该机器无痕拆机很难,大力气翘。

网友:
这个机器我拆过。还有一款AOC类似型号的。全卡口,我拆了近两个小时才拆开。手都软了。

网友:
要是有个好的拆卸工具就好了
d31504

网友:
是呀碰上难拆的比较头痛呀

网友:
这台机器就是键盘哪里,就是开关那边比较难拆,其他的你就使劲撬,很好拆!

网友:
下面卡口扣得很紧,可惜没拍图片,拆了好长时间才开
相信神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也没有拆不开的笔记本。只是时间问题。有一些难拆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