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1080 U4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22):
今天碰到一台复印店的富士施乐1080  U4故障,上网搜了一下,方法如下

按住0键5秒后同时按复印键进入诊断模式。
输入代码50,然后按复印键,输入代码20,按复印键确认。
(此时显示3,将3改为0),按AC键退回
输入代码28,然后按复印键,输入代码47,按复印键确认。
(看是否为3,否则改为3),按AC键退回
输入代码28,然后按复印键,输入代码48,按复印键确认。
(看是否为5,否则改为5),按AC键退回
输入代码28,然后按复印键,输入代码49,按复印键确认。
(看是否为175-198之间),按AC键退回
输入代码38,然后按复印键,输入代码53,按复印键确认。
(此时显示40改为47),不用按复印键确认。
关机,开机
OK

这段文字是网上的,前面操作都OK的,关机,开机又回到U4了,无语了,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0-07-22):
进维修模式输50-20 如果是3把3改为0
要是不行。查热敏电阻是否完好
有时电压不稳定也会出显!
测试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