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3100 开机外接可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0-05-22):
5V输出变成3v,envdd没电压,电阻电容mos都量过了没坏,是不是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外接可显,内接不显。也很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下,屏线,查下屏的供电,最后实在不行就弄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吧。我今天上午刚做了一个,ASUS的。就是你这个情况。

网友:
先测屏那一段有无问题,无,那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来还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  做下看看

网友:
试试用Fn加功能键切换内显和外显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大家. 能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好多屏上缺信号的都是显卡问题,而且Acer容易出现外接亮,接屏不亮的现象,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5v输出是那个啊?从图上看这个lcdvcc应该是屏的供电,但这个电压应该是3v才对。那个5valw是给q9和q10开关控制供电的。再有就envdd如果没有电压lcdvdd也应该没有电压才对的。acer的我修过两台外接亮内屏不亮是屏线的内屏码片信号线断了引起的,当然多数情况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看能不能切换 不行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
应该确定不是屏和平线的问题,在看显卡,一面故障扩大化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应该显卡是好的啊,建议你先测试一下灯管,然后看高压板上的供电和开启电压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判断高压板的好坏了。在进一步测一下屏线到主板的通断情况。

网友:
屏供电都没有 该高压板什么问题?我感觉主要查下码片 还有显卡

网友:
为什么外接正常 显卡就应该是好的?LVDS CRT不是分开接的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也是显卡问题 重做显卡

网友:
先看能不能切换 不能的话排除屏线的话差不多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上bga机补焊过了,屏线没有断,外接灯管不会亮,定了一支高压条准备试一下,屏是好的,等试过高压条还是一样毛病,就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是ati x1100

网友:
遇到过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