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 C461L 不开机 急!

楼主(2010-05-22):
联想14001  C461L 待机3V5V正常  按触发从待机0.01跑到0.02  地下的小绿等常亮一会就灭  ,IO kB926QF B1  已更换 故障依然 现在找不到原因  求助高手 在线等。。。
  求联想14001图纸  板号为IHLV2  LA-3781P
有时候CMS电池放下电就OK      进系统玩一天也没问题   就是偶尔关机在开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换南桥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旭日C461L也是C466系列的,本站有图纸,下载一个看看吧。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不测就换桥吗?维修是要考虑成本的.......下个图纸,根据时序,先过一遍,如果真的需要换桥,再换不迟

网友:
不记得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上次我的是BIOS电池没点了  现象是开机 电流无明显的变化 常量路灯  貌似加电了   后经测试 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跟换电池OK   这电路蛮奇怪的  楼主看下吧

网友:
查一下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还是找个图  测试看看  6楼说的电池也有可能哦

网友:
不记得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上次我的是BIOS电池没点了  现象是开机 电流无明显的变化 常量路灯  貌似加电了   后经测试 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跟换电池OK   这电路蛮奇怪的  楼主看下吧
引用 网友A:

试下吧,很多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修机的换桥方便了不是好事,你换南桥时有没有当心你的焊工,还有换上的南桥肯定是好的吗?还有你焊的过程中有没有出意外呢!这些意外如果发生,那你就人为的做出了一种故障,这样这机修好的难度就增加了!无知者无畏!

网友:
个人认为按下开关,电流只起来0。01A的现象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有时候CMS电池放下电就OK      进系统玩一天也没问题   就是偶尔关机在开就开不起来了  触发到0.02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IO有起整南桥有起正。0。01上0。02 掉0。01一直 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