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修好一张昂达NF57OS

楼主(2010-05-22):
接修一张昂达NF57OS主板,故障现象为:插上诊断卡显乱码即不自检。测CPU核心供电1.12伏,此板是南北桥整合芯片,并且此整合芯片外围有两个晶振,一个是32.768实时晶振,另外一个K25.000的晶振。测实时晶振两脚有压差,而K25.000两脚电压都为1.64伏,无压差,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这张主板的时钟芯片是不是集成在南北桥整合芯片里,其外围的K25.000是不是就是整个主板的时钟晶振。后来我在维修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为什么K25.000没有压差,是不是主板的时钟电路出问题了,如果说时钟芯片这集成在南北桥整合芯片里的话,就不好修了。后来我在检修主板的时候主板又莫名奇妙好,可以亮机了。此时返回测CPU供电1.42伏,才明白是CPU核心供电不够引起的,我再测25.000晶振两脚还是1.64伏,没有压差。自己搞不懂了,照理说主板都正常亮机了,应该整个主板电路都工作正常,包括时钟电路,难道有时候用表测晶振两脚即使没有压差,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起振,但实质上是工作了的。看来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来判断晶振是否起振在个别特殊情况下是不准的。还是需要示波器。 至于先前为什么CPU供电不够,后来又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至少我确定原来主板没工作是CPU供电不够引起的。     只是不知道这样莫名其妙的修好主板,敢不敢交给客户先把钱收了再说,因为没找到根本问题,心里没有底。     不知道大家遇到我这种情况,是给客户说修好,先把钱收到手再说,还是叫客户先用到,暂时没发现问题。等再出现问题再说。        请大家再回答一下这个主板的时钟晶振电路是不是集成在南北桥里面的,那个K25.000的晶振是不是整个主板的时钟晶振?

网友:
一:有可能电源芯片虚了
二:有可能桥虚了

网友:
CPU供电是正常的,只是桥内部不良导致25MHZ不良

网友:
应该是桥虚可能性最大。。楼主把主板放桌上拍几下吧。。看还开不开

网友:
楼主说的是正解,用万用表测晶体,有的板上晶体起震两端有压差,有的板上晶体两端电压是一样的。但不管是那种情况,只要晶体两端电压在1V以上 ,我认为都可以认为晶体已经起震了。请大家也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桥空焊引起的,我修过好几次因为桥空焊而把CPU电压拉低的

网友:
单桥虚焊的很多啊  BGA技术好的话 可以先排除桥的问题  10分钟左右就加焊好了

网友:
时钟IC也是整合在桥内的。

网友:
加焊接
下桥

网友:
应该是桥虚可能性最大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桥虚了。

网友:
着种板我接到后 直接上bga  90%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