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V193W b 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0-05-22):
求ACER 液晶显示器程序
形式: V193W
样式: V193W b
型号: ADBP
料号: ET.CV3WC.001
RTD2120L+RTD2025L

网友:
同求24c04资料

网友:
我的也是,插vga信号黑屏。

网友:
你测一下q10 q11的c极1.8v是否正常3.3---1.8,我刚修的换三极管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插vga信号黑屏。不是程序问题,你测一下q10 q11的c极1.8v是否正常3.3---1.8,我刚修的换三极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