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 01 有复位无自检求解

楼主(2010-05-22):
在正常进入windowsxp 后,发现键盘无法使用。于是重启了下一下。
谁 知道 不能跑码了,主板上的诊断码为FF,诊断止显示F0
之前有过这个情况,网上说是温度低了,所以开不了机。后来我这样把机器开着半小时,然后按重启键就能启动了。
今天通电一个小时还是F0
郁闷了。
按重启的时候,诊断卡上有复位信号.
是不是需要检查cpu 供电,复位,时钟,刷bios.北桥。

网友:
不用刷BIOS,换掉NF570的桥

网友:
我哪来的桥换了。。。呆。

网友:
量一量桥的阻值,压压桥也许还能用,

网友:
如果没有桥换,就所它重植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旁边的电容,25欧,200欧,300欧,
压桥无反应,此板只有一块芯片.

网友:
重新植球,要保证温度的试中,无铅工艺

网友:
先用风枪试试加焊看看。

网友:
加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过程

网友:
主板上二代内存是不是应该有5V.2.5V,1.92V电压。
发现主板通电后。CPu,桥都能发热,唯有内存无发热(正常情况下发热量较大)

网友:
加焊好了。。我想知道加焊能保持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