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ISL6559

楼主(2010-05-22):
电源管理芯片ISL6559,可不可以用ISL6556代用?请教了。。。。。。

网友:
不可以、论坛个PDF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供电的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
你看一下PDF是不是一样就知道可不可以待用了

网友:
别老想这代换
做维修,压点配件是正常的
越往后面走的板子,元件代换的可能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