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存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0-05-22):
测DDR内存供电电压为2.86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主板诊断卡上显示C1。
这个电压是允许范围之内吗?

网友:
应该是2.5V吧

网友:
2.6标准电压.还好吧。

网友:
如果表有太大的误差,应该算是不正常

网友:
有的内存电压是2.8V的

网友:
问题不大,先查一下别的地方。

网友:
不上内存还是上内存测的

网友:
不一定
有些板子就是达到2.8V

要是拿不定可以先换一下内存供电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