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0-05-22):
有台不杂牌的17寸显示器拿过来修,故障现象是红灯一闪一闪的但就是不会亮
拆机以后,测量电压发现高压开启信号5V只是在一瞬间才有,过了几秒就变为0V
换灯管又换了高压条无果```。放一边去了``今天没事又拿出来研究,居然显示器可以点亮也
正常使用,现在测机中``也不敢叫客户来拿 怕拿到家又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灯管就OK了,根本不用叫高压板!

网友:
今天天气好,比较清凉,机器发热不严重。另外这几天阎王当班,小鬼不敢闹。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杂牌显示器直接拔掉适配器 第二次开机不亮 也是开关灯闪,在带电情况下直接拔电 再点就能亮
至于什么原理不懂 但是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杂牌显示器直接拔掉适配器 第二次开机不亮 也是开关灯闪,在带电情况下直接拔电 再点就能亮
至于什么原理不懂 但是你可以试一试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稳压电源哦````
    还有我用别的灯管试 、红灯还是一样的闪,应该排除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各位请指教啊`快要交货了``

网友:
维修电源适配器!!跟换内部的滤波电容,要不你先在12V电源处接个电容试试咯

网友:
哦  那就换换电容了
没看到鼓的 12V 是外部的适配器给的
    开不了机的 时候我用稳压电源也开不了
   电源就排除了
   高压条也换了 灯管也换了都可以排除  只剩下驱动板 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在亮的时候有5V吗?  不亮的时候换高压板也不亮吗

网友:
供电问题,能加焊的的供电原件,全部加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按键检查过了吗?一般维修时都容易忽略了   一些小元件  ,换换试试把

网友:
就是有时候能用 就能用好久
  不能用了 歇几天又行了  按键、有问题?

网友:
还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不怕烧得话,直接给个5V高压开启信号,看看什么情况。我估计是哪部分保护了,供电部分保护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应该 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如果测机一天都没出现过问题,那就没问题了。原因是电路保护

网友:
不怕烧得话,直接给个5V高压开启信号,看看什么情况。我估计是哪部分保护了,供电部分保护的可能性较大。
引用 网友B:

  那5V是通过一个472的电阻过来的
    正常 时两端都是5V   不正常时 472一端有一端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次客户说不亮,我拿来放一天,再接电亮了,用了三天 让他拿回去了。

网友:
这个郁闷了
  客户今天说屏幕又抖动了 郁闷的死
这个也能保?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上

网友:
我测机几天也是哟感的他的电源的

网友:
在不正常的时候检测5V供电试试,要不用通用板套一下试试,驱动板问题较大

网友:
1--驱动板。2--按键。3--电源电容

网友:
呵呵重点就是这``
`````````正常时候高压上那5V开启信号会有
  不正常时候 那5V就没有 他是通过一个472的电阻过来的
   那5V在那端就是过不来 就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