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块845GV求教

楼主(2010-05-22):
这块板显示C0代码是那的问题呀

网友:
主板或CPU没有工作,先查U的供电

网友:
我遇到C0,我会先清CMOS,然后再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5# 没钱不行 一般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GV的板一板是集显的,北桥也有可能空焊

网友:
CPU座子一般空焊较多.

网友:
有可能是CPU空焊

网友:
集线的板不太好修,一般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