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931BW黑屏故障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22):
故障表现:开关机指示灯正常,黑屏。
检修过程:外接灯管测试仪检测灯管,灯管正常,有图像显示,该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估计为高压板故障。
检测该一体板,发现电源供电到高压板串接的保险已烧断,怀疑为高压板有短路。
该一体的高压板有一独立电路,通过左8右5个引脚与电源板相连,焊下该独立电路,测该独立电路12V输入与地短路,怀疑故障就在此独立电路。
此独立电路主要是一块振动IC(oz960s)和两块场效管(4502C)及周边电路,因是对地短路极可能是场效管部份电路故障,吹下两块场效管,测试正常,判别方法:测场测管4502C的3脚与5脚或6脚的阻值,阻值为0则该场管已坏。
吹下场管后测12V供电脚与地仍短路,吹下场管旁两贴片电容,发现其中一只阻值为0,从坏板上找一只相同大小的电容换上,焊上场管,测供电与地电阻正常,有朋友会问,这个值是多少才正常,我告诉你,凭经验,只要有阻值就是正常,不为0就OK了。
装好后接电测试,灯管正常发光,机器看似已修复,但开机不到二分钟,又黑屏了。
重复上述操作,发现刚好是刚才短路电容的场管这次是烧了。3脚与5脚阻值为0,手头无4502C,用4606代换,两只管都换,这是经验!
装好,开机,试机两小时无异常,交货。
总结1、高压板电路中采用的贴片电容,极容易短路,这在检修中要特别注意。2、电容短路极有可能使其他部件造成内伤,必需试机一段时间且无异常,才能确认机器已修复。

坚持每天一贴,以示常在!

网友:
哥们我新来的,没人顶我帮你顶了

网友:
这坛貌似搞的很火嘛!

网友(2015-11-20):
这个保险楼主是怎么代换的

网友:
我这故障和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