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高压条

楼主(2010-05-22):
谁能告诉下LED高压条要什么条件才能点亮屏。。。主供电。NO信号。地。就可以。还有别的什么吗》

网友:
所谓的高压条只有LCD才有 LED只需要有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哪几组供电。。

网友:
只要有9V的供电就可以点亮的

网友:
发光二极管 ======LED//哈哈哈

网友:
以上的说的不是给没有说一样吗     楼主和俺是想知道他那几株供电是那里来的        LED的也要的  少供电就会安平的

网友:
LCD有LED发光二极管?哦,差点忘了开关灯哈~

网友:
对LED的工作条件还是模糊、

网友:
LED的高压工作原理和LCD的高压差不多
工作条件都是: 供电, 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和接地
LCD发光靠灯管,LED发光靠发光二级管。
个人理解是这样。

网友:
LED高压条?
我也很赞同9楼说的。LED不象LCD那样需要高压条来点亮。靠发光二极管。

网友:
LED也有高压条?没见过。。。。。。

网友:
那LED也有个类似于LCD的高压条的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
直接用直流電源就可以點亮啊﹐附件為工廠用直流電源點燈效果。

网友:
那应该是电源板吧,不算高压

网友:
那就是一块电源块 调节和稳压用的

网友:
我也没有接触过  不过这灯条好像不太容易坏  不像以前的灯管

网友:
有了LED以后就不用换灯管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不需要高压。供电、地、开关、亮度调整。

网友:
y430的机子上有个小排线接出来的,我个人觉得宫殿应该是和lcd 的差不多。

网友:
LED只要供电吧。
    具体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LED的屏我换过几次。
  只要有供电就可以点亮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供电:5-20V; 点亮使能:3V; 亮度调节:电压可调(0-3V);地。不过有次我发现那个可调的电压是负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还是和LCD供电一样的嘛,就是少了高压部分,9-20V供电,3.3V信号,0-3V亮度控制,地

网友:
供电还是和LCD一样哦

网友:
我修过SONY的机器LED供电有48V

网友:
LED电路应该很简单啊!不像LCD那么复杂!!!

网友:
就是这三个,供电12V,ON控制3.3-5V,地线

网友:
晕了。。手上这个联想Y530还没搞好。。19V供电。3.3V。地多正常。那个小电源板也换新的。。
屏也换了。就不亮。就差主板了。。

网友:
还是希望修过这样的人,发一个工作流程来看看,看LED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样说的,LED的屏线上供电是5v的,LED很少坏的.。
对了,告诉你我碰到的一个问题,DELL D420的机子,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不对,屏是外显内不显。最后加焊EC就好了。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到过LED的高压,还没有注意它条件

网友:
没听说过LED有高压条呢 ?

网友:
现在使用的LCD的屏的背光是荧光灯管的,此灯管要工作需要高压交流电,所以需要高压条,其作用是把低压直流转变为高压交流电,LED是发光二极管,只需要直流电压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