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这样怎么补件?

楼主(2010-05-22):
一块由于电源问题烧了的ST250g  SATA硬盘,二极管击穿,但是有一个位置处的件不知道是什么,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
换板吧!主控有9成击挂了

网友:
买块板吧,

网友:
新硬盘才多少钱一个?

网友:
买一个板吧,250G 的买一个也要几百的,换一个主板华得来一些

网友:
我有个160g的也是供电烧的一塌糊涂不影响使用  你说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