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C61跑C1

楼主(2010-05-22):
我这儿有一块神舟MC61主板,开机跑码,走到C1不过,经测试CPU供电电压为0。5V。谁有内存供电图发一份,谢谢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一个MOS管问题,你先把内存供电管,各管脚电压值抄上来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是多少,量了吗?

网友:
上管各脚电压为5V,3。8V,1。65V
下管为:1。65V,2。7V,无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这些必须要查,或换内存再试

网友:
C61档在C1如果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要查PWM电路外围的分压电阻是否阻值变大,从而来确实是不是桥引起的故障

网友:
CPU供电只有0.5还能跑C1不解啊,

网友:
看看别的供电正不正常 在说吧

网友:
发错啦,今天才看到,是内存供电电压为0。5V,不好意思,

网友:
CPU工作正常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眼力,果然强悍
不知道内存供电修复没有?

网友:
0.5V也够低的
先修这里吧
LZ提供的信息不全。不知道内存供电的控制IC是什么
帖上型号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管各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内存供电场管和内存供电稳压二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内存供电PWM芯片  1  5  7这三只脚的电压

网友:
一般不是COM管的问题就是它的控制IC问题呀。。。好好修吧。。。呵呵、

网友:
更换内存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