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怪故障

楼主(2010-05-22):
CPU核心电压开机时是,0.7V,然后差不多1秒降0.01V,慢慢压到0v
rt8802a 还有RT9619a中间还有个bd-9j小方块不知道是什么
MOS查过了,RT9619a换过

网友:
没有提供VCORE芯片的型号
无从分析
只能建议你先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及MOS管了

网友:
VCORE芯片的型号?

网友:
rt8802a 还有RT9619a中间还有个bd-9j小方块不知道是什么
MOS查过了,RT9619a换过

网友:
查一下8802的6脚SS  1脚VTT  2脚VRMPGD 12脚DVD  13脚RT  32脚-39脚VID组合31脚5V 还BST端的电容是否不良

BD-9J是RT9605

网友:
重点查下电容吧

网友:
把cpu供电ic加焊吧。如果加焊不行,就把它吹出再装回去,记住一定要装好。我修了很多个梅毒的板都是它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