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r1不稳定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5-22):
客户拿来一台宏基的ZR1
笔记本
版号是 DAOZR1PB6E 只要加热 EC就可以开机 。不加热不能开机 。不加热时 没有待机电流。点开关上升到0.02没有反应 。加热后直接一路高歌上去点亮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有修过的朋友请指导一下 。 谁有
传过来看看那
笔记本

网友:
加热就行的 可能是某个电容不稳定了 或EC不稳定了

网友:
晶震旁边的谐震多留意留意

网友:
那为什么不换个EC看看呢?可能是不良导致的啊

网友:
查晶振电压及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元件加热暂时变正常了冷了就不行了换个EC看看

网友:
会不会EC有问题。

网友:
把EC的时钟的两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兄弟搞好了吗。。按楼主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