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5-22):
按开机按键后无显示   过了内存,CPU、芯片组正常发烫,跟换内存同样故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都没有进行过正常的检测?

网友:
我想知道诊断卡跑什么码或者显卡没有插好

网友:
哪个芯片组发烫?下次发贴把标题描述清楚

网友:
集成的   插上诊断卡  +5V -5V +12V -12V CLK  这几个灯亮了    码没出来没显示

网友:
那你就按----来修吧
这种故障需要查的地方很多,
-----------------------
楼主是搞维修的?

网友:
不是
     只是个新手    看到这种故障   就问一下

网友:
我晕死,你问题都不说清楚,怎么帮你解决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不知道LZ正常发烫是根据什么来看的。看不到各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灰引起的问题。。。LZ的问题很宏大。

网友:
就是不跑代码故障
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U座,BIOS,北桥都要查
范围太广了
一个一个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