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HEAI 蓝屏故障

楼主(2010-05-22):
BIOS 升级到了最新,U座,北桥,南桥也加焊了。windows画面一过就蓝屏代码
STOP;coooo221 unknown hard error
兄弟们帮忙分析分析。。
EP-9HEAI 主板 其它配件都换过,确定主板问题
Windows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加焊是没有用的,把南桥换掉

网友:
STOP;coooo221 unknown hard error(硬盘错误)
换数据线或找个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其实最关键还在于主板
版本与主板接口类型搭配的合理性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看提示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谢谢兄弟们,我换串口硬盘也一样,但是串口硬盘GHOST速度慢的无比,只有15-20

网友:
我还是找个桥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