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DV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0-05-22):
顾客拿来说摄像没有图像回放正常,我没有接触过DV这东东,说实话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开关在哪。终于开机了,故障确实如顾客所说。摄像时屏幕有个【请摘镜头盖】的提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拆开,在合成版主的帮助下重点检查镜头部分。这种镜头还真不敢乱动,想象中这镜头肯定复杂。小心翼翼中把镜头拆开,真是大吃一惊,里面也太简单了吧。快门.3个镜片.CCD.  快门是固定不动的,三个镜片不像相机那样通过旋转来调整距离,而是在同一导轨上前后滑动调焦的。每个镜片都有一个独立的驱动电机。接着看快门吧,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把快门拆下来,看到下边有个像电机一样的东东,不过上面有很多线圈,应该是一个电磁铁吧,感觉叶片是通过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来控制的,不知道对不对请版主指教。用镊子轻轻拨动叶片,能打开,可是一松手又回去了,感觉问题就在这里吧(因为弄过几个相机里的快门拨开了不会自己弹回去的)。由于手上没有这配件,只好装回去试试了,说不准我运气好呢。一试才知道,原来修东西是不能靠运气的。不过在这里有个重大发现,就是在摄像状态下,在快门那电磁铁的边上有个小朔料往下移动了,关机,又移上去了。这不就证明快门是正常的吗?那就只好怀疑CCD了,好不容易在一同行那找到了,可是人家不卖,只好拿去叫人家装上试试了(不是我去的),反馈回来的信息确实是CCD的问题。可是顾客嫌太贵了,不修拿走了。郁闷啊!不过没关系,虽然没有赚到钱,可在版主的指导下学到技术了。有个问题请问版主,就是CCD坏了,怎么会有【请摘镜头盖】的提示呢?在此对合成版主表示感谢!

网友:
顾客拿来说摄像没有图像回放正常,我没有接触过DV这东东,说实话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开关在哪。终于开机了,故障确实如顾客所说。摄像时屏幕有个【请摘镜头盖】的提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拆开,在合成版主的帮助 ...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到的就是你自己的,不必和我客气.

至于问到为什么CCD坏了回提示<请摘镜头盖>..是这样的,开机后,CPU要对CCD采集回来的图象进行分析运算并给A/D转换发出转换信息.但是CCD坏了,而且坏的是数据或图象传输部分的地方,而不是供电部分,那么,CPU就认为CCD已经有电,但是没有图象,黑屏,所以发出<请摘镜头盖>的信息到LCD显示给客户看.

以上是简单的大概流程,文化不高.我也不能象写说一样给你写一大堆,见谅!如果你看过我以前发的贴,里面有CCD构造和大概原理的,你就会明白什么是数据或图象传输部分,呵呵

网友:
摄像机的快门,也是用于拍照的时候用的,录像的时候并不用,但不用归不用,它必须打开才能透光进去,,,所以,在关机状态下,电磁铁无电流通过,也就没有磁场,开机后产生正向磁场,快门打开,而在按下拍摄键的时候,产生反向磁场并快速产生正向磁场,

所以就有快门动作...

网友:
感谢版主,可我就是没有找到怎么拍照的,面板上都没有转换到拍照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