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较应管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0-05-22):
听朋友说,, 当CPU供电路有故障,可能会是场较应管有问题,,还听说有什么高端门和低端门,,请问怎么分这两种,,在主板上怎么看,,有人说,,当无确定是场较应管有问题,还是它的外围电路有问题时,,经常有人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将有问题的管挑起来,悬空检测,,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操作呢???我确实是不懂得,又想学,请懂得的人别笑话我。。。哈俣。。谢谢了

网友:
呵呵,你的问题太多了,还全是基本问题,你先看看基础知识吧

网友:
请看下面的图
AP0903BD-F的G极就是高端门受控于PWM
下的75N02道理相同---低端门

网友:
电源供电IC有问题也会做成CPU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