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0WS8

楼主(2010-05-22):
飞利浦200WS8
故障:白屏
检查:屏电路板供电保险烧坏
结果:更换保险后不通电,拔出屏线就通电,屏电路板给AAT1164C供电的2二极管14发烫,更换AAT1164C故障依旧,二极管测量没坏。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请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拉

网友:
这台显示器是补差价200快收回来的,今天有时间又看了一下,客户第一次拿来是白屏,拆开一看是屏供电的5V保险烧了,更换后不通电,继续追查接通保险后屏供电IC发烫,有短路,测量并没有短路的现象,断开经过5V的电感,测量保险输出端电压5V正常了,最后查到电感输出端到二级管的输出端由一组5个贴片陶瓷电容组成的去高频其中一个有轻微短路(50欧),拆掉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