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O 17液晶显示器,屏上有干拢

楼主(2010-05-22):
一台MOLO 17液晶显示器,屏上有干拢,同时也干扰旁边的一台CRT显示器,把高压板的排线拔和屏线拔下同样有干扰,说明干扰是由驱动板产生,但是搞不清楚是驱动板的什么电路所产生的干扰。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利用示波器看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带有杂波,有杂波就修电源 没有杂波就是驱动板的事情了

网友:
数据线检查过没有,现在很多数据线都少接了几根线的,说不定是他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