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A不亮机看似显卡但不是显卡故障

楼主(2010-05-22):
联想昭阳E390A不亮机看似显卡但不是显卡故障:
配置:CPU T2450 2.0G/2M/533
北桥945GM
南桥GBM

显卡ATIM52P
网卡BCM5787

待机002,触发后电流到0.96A上不去,表现为不过显卡,重做、更换显卡故障依旧。后又将网卡取下,在上电居然亮机。又将网卡上回去:第一次上错了位置:上在显卡后面的位置居然也亮机了,又将网卡取下,上回原位置(显卡附近),故障和来时一样,又不亮了。又将网卡取下,再次上电,又亮了。
总结:应该是网卡损坏,把显卡工作信号拉低,导致显卡过不去。可能是网卡挨着显卡,显卡工作发热大把网卡烧坏所致。

网友:
楼主   牛呀    这样都能搞的好

网友: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拆掉网卡 有什么依据么

网友:
数无线网卡吧 这个机器不用原装的网卡是点不亮的吧

网友:
网卡就是问题多 蓝屏 报错

网友:
原来也碰见一个康柏小本~也是因为网卡不开机~

网友:
网卡可以档机的  而且没有什么规律的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机器没碰到过

网友:
网卡能拉低显卡什么型号呢?

网友:
也有3楼一样的困惑,还请楼主说个一二,让咱们了解了解。对了,另外神舟承运的W系列的电流1.4A了也不显示。。。

网友:
我修过dell 6000同样问题的,也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