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G显卡维修

楼主(2010-05-22):
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的显卡上机黑屏,GPU测试正常,左上角两个MOS管烫手,拆下测量正常,装上之后量电压3V,5.1V,1.8V。请问正常吗?最后判断12V供电上去的MOS管那块对地短路,至今找不出问题所在,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右上角的吧
查一下PWM电路是否不良
一般MOS发热,都是由于PWM或者BST不良烧掉的

网友:
看一下电感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是呀,要细心,显卡一般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注意一下,GPU是否散热正常。

网友:
还是看看PWM电路部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