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这块945主板的BIOS啊?

楼主(2010-05-22):
杂牌945GZ的
北桥:QG82945GZ
南桥:NH82801GB
时钟:W83195BG-118
IO:IT8712F-S
CPU电源管理:ISL6312
声芯:ALC655
BIOS芯片:SST49LF004B
麻烦有这块桥的前辈抽点时间帮小弟备份一个传上来啦
万分感谢
此板如下

网友:
这个是杂牌主板,BIOS可遇不可求.哈哈~~

网友:
你试试这两个吧,里面都有主板的简单说明,

网友:
你试试这两个吧,里面都有主板的简单说明,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的朋友
你的BIOS是PL和GM应该和我的GZ不相配
应该不能代用
还是谢谢你

网友:
V星的945GC和GZ好像是可以通用的,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板用

网友:
仔细留意了一下你的主板,发现原来有两条PCI-E x16的插槽,我想应该是不能用的了(V星的是一个PCI-E x16插槽的),杯具。。。

网友:
杂牌的主板BIOS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你应该可用

网友:
这个是杂牌主板,BIOS可遇不可求.哈哈

网友:
一个个试下吧~

网友:
杂牌的找到也算奇迹了~~

网友:
杂牌难找深有感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