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50风枪可以补焊CPU座吗??

楼主(2010-05-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850风枪可以补焊CPU座吗??用什么风枪比较合理?如果有时间,能否详细告诉下教程!!!!

网友:
高手帮他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但成功率不高

网友:
绝对不可以,最差也有用一个锡炉在底部加热。

网友:
用大风筒可以
以前一直用大风筒加焊,更换478U座的
850的出风口面积太小,风量也小

不过现在的775,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
成功率不高,,用BGA吧

网友:
最主要看你的CPU座是什么,穿针就好点,不是就成功率低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成功率不高~要加上CPU假负载,才好办事~测量是哪一脚虚焊,就用风枪吹那一脚~这样比较准确~也比较稳定`

网友:
可以的,把嘴拿下来,风量3,温度在6以上,拆掉U座子的上塑料盖,在注入助焊液到座子的焊点缝隙里,风头距离大于1CM,逆时针正方形画圈(就是沿着U座针脚形成的正方形),几分钟就好了。我做的现在没有返回的。注意如果U座附近板子已经变形严重,就不要考虑做了,做了不久还会变形,还会开的。除非干一锤子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