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L-NC51Q 939主板Q6。Q7问题

楼主(2010-05-22):
杂牌L-NC51Q 939主板Q6。Q7问题
请参图:
主板

网友:
三脚电压都是11。8这应该不正常吧,LZ把他拆下来测下底板看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因该是三极管,并且是PNP的,1脚因该是基极。

网友:
两位说的中合起来,现在看应该是三极管,要想确定好坏和别的数据还是吹下来测

网友:
是撤下测的。在网上也没查到。请各位再帮帮忙。

网友:
20V1A的PNP三极管

网友:
如果测试不正常,说明此三极管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