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冲电器原理

楼主(2010-05-22):
今天自己电动车的电瓶坏了,为了少花钱,还得把冲电器修好,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冲电器原理图,发现了这么一篇文章。我想跟我一样没买上车的不在少数,把这篇文章转发到咱这来,希望能起到点作用。废话少说。。。。。先上图

工作原理
    220V交流电经LF1双向滤波.VD1-VD4整流为脉动直流电压,再经C3滤波后形成约300V的直流电压,300V直流电压经过启动电阻R4为脉宽调制集成电路IC1的7脚提供启动电压,IC1的7脚得到启动电压后,(7脚电压高于14V时,集成电路开始工作),6脚输出PWM脉冲,驱动电源开关管(场效应管)       VT7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通过VT1的S极-D极-R7-接地端.此时开关变压器T1的8-9绕组产生感应电压,经VD6,R2为IC1的7脚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4脚外接振荡电阻R10和振荡电容C7决定IC1的振荡频率,
   IC2(TL431)为精密基准电压源,IC4(光耦合器4N35)配合用来稳定充电电压,调整RP1(510欧半可调电位器)可以细调充电器的电压,LED1是电源指示灯.接通电源后该指示灯就会发出红色的光。
   VT1开始工作后,变压器的次级6-5绕组输出的电压经快速恢复二极管VD60整流,C18滤波得到稳定的电压(约53V).此电压一路经二极管VD70(该二极管起防止电池的电流倒灌给充电器的作用)给电池充电,另一路经限流电阻R38,稳压二极管VZD1,滤波电容C60,为比较器IC3(LM358)提供12V工作电源,VD12为IC3提供基准电压,经R25,R26,R27分压后送到IC3的2脚和5脚。
    正常充电时,R33上端有0.18-0.2V的电压,此电压经R10加到IC3的3脚,从1脚输出高电平。1脚输出的高电平信号分三路输出,第一路驱动VT2导通,散热风扇得电开始工作,第二路经过电阻R34点亮双色二极管LED2中的红色发光二极管,第三路输入到IC3的6脚,此时7脚输出低电平,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绿色发光二极管熄灭,充电器进入恒流充电阶段。
    当电池电压升到44.2V左右时,充电器进入恒流充电阶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200MA-300MA时,R33上端的电压下降,IC3的3脚电压低于2脚,1脚输出低电平,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红色发光二极管熄灭,三极管VT2截止,风扇停止运转,同时IC3的7脚输出高电平,此高电平一路经过电阻R35点亮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绿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电瓶已经充满,此时并没有真正充满,实际上还得一两小时才能真正充满),另一路经R52,VD18,R40,RP2到达IC2的1脚,使输出电压降低,充电器进入200MA-300MA的涓流充电阶段(浮充),改变RP2的电阻值可以调整充电器由恒流充电状态转到涓流充电状态的转折电流(200-300MA)。
常见故障
    这种类型充电器的常见故障有下面几种情况:
1、高压电路故障:该部分电路出现问题的主要现象是指示灯不亮。通常还伴有保险丝烧断,此时应检查整流二极管VD1-VD4是否击穿,电容C3是否炸裂或者鼓包,VT2是否击穿,R7,R4是否开路,此时更换损坏的元件即可排除故障,若经常烧VT1,且VT1不烫手,则应重点检查R1,C4,VD5等元器件,若VT1烫手,则重点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中的元器件有无短路或者漏电。
    若红色指示灯闪烁,则故障多数是由R2或者VD6开路,变压器T1线脚虚焊引起。
2、低压电路故障:低压电路中最常见的故障就是电流检测电阻R33烧断,此时的故障现象是红灯一直亮,绿灯不亮,输出电压低,电瓶始终充不进电,另外,若RP2接触不良或者因振动导致阻值变化(充电器注明不可随车携带就是怕RP2因振动而改变阻值),就会导致输出电压漂移。若输出电压偏高,电瓶会过充,严重时会失水-发烫,最终导致充爆,若输出电压偏低,会导致电瓶欠充,缩短其寿命。

网友:
我到想找个12v 的和着个有点区别! 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