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楼主(2010-05-22):
一台IBM R51 无背光有图像。拆机检查灯管外接高压板可正常亮并开关机。用机内高压板外接灯管不亮,更换高压板仍然不亮。
" 继续检查高压板无+16V供电,只有1.7 有时0.几 非常不稳定.看到论坛说飞线,我也试了下.结果飞坏一根高压条(80块一根呀.心痛).现请教高人给点路子指点迷津.或告诉怎么飞
无背光

网友:
学习是要付学费的,建议楼主继续飞线,要不就主板上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就换个屏线!

网友:
R51的屏线非常非常的难找.要不然也不用飞线的了.找了好多家都说不能用.15普屏的.他们的屏线都是14.1的

网友:
先测主供电 ,应该是高压板的主供电没过来,搜索一下别人的案例,这种故障论坛以前发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