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t42显卡内部带胶吗

楼主(2010-05-22):
此显卡内部有带胶吗。客户的显卡不稳定。不知加焊成功率有多高还是从做呢。。

做这种显卡用bga除了注意上面的温度外旁边的两个桥也要包结实点吗。

网友:
包好,  包严实点 安全些。

网友:
恩~先用风枪慢慢加温用尖镊子去掉胶先~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点胶的好点,那种全封胶的就一定要注意了,尽量先把胶搞掉。

网友:
看边的桥是不是全封的,不是全封就不用包了,得看你的BGA设备怎么样了

网友:
带不带胶 板子在你手上 ,自己补拆了看 在这里问?  思想的懒惰!  这种机器 有很多种的 ,点胶,灌黑胶和灌白胶  还有里面是黑胶外面是白胶的 还有不带胶的 自己拆了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为了查清楚。我这个外面没有胶。里面又看不到。看论坛说ibm的显卡做要小心不然会把旁边芯片也要从新做过。。查考虑清楚了在来怎么做会好点。必意人家的机子会亮的。

网友:
就事论事,你得看了机器才好下结论啦,这种板子胶有好多种,如果是灌了黑胶就不好做了,有点胶,白胶,还有的没胶,没胶的一般里边也不会有胶,旁边的北桥,南桥最好隔热做好,下面贴上隔热胶带,然后上面用锡箔纸挡到南 北桥

网友:
就算点胶也不能小看!因为刚刚搞一块T42的点胶板搞掉点了!

网友:
T42显卡很好做的。又不像T43全封的

网友:
看下就知道了呀打胶没打胶,T系列的显卡最好是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