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显示一会掉电

楼主(2010-05-22):
有个IBM T60 故障为:机器刚拿来是开机无显示,而且报警,报警声音不像内存也不像显卡,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有好几下,拆机拔COMS电池放电后,再开机机器可以显示,报0192错,然后过个5秒左右会掉电,(待机电流0。04,再开还是可以开,过几秒照样掉电)第一次见报0192错的,以为报0192错再掉电是正常的,像报FAN错三秒自动关机一样的,在论坛看过好多相关0192报错相关的贴子及解决方法,(刷新BIOS换安全芯片)我把BIOS和安全芯片更换过后,0192报错没了,但依旧过几秒掉电,单独用电源,用电池或电源电池一起开都会掉电,更换了8765充电芯片及3M电容故障现像一样开机后主板各电压都正常没发现元件异常发烫,此机主板在左下角就是在LENOVO芯片的反面有点点腐蚀,在概是三个线孔腐蚀了引脚都没了,线孔表面看上去没有相连的线路,(此机客户拿来的时候我问过,之前这台电脑是放在车上用的,用的车载电源,一直用的都正常, 前几天机器开着人出去了一下,再回来就发现机器关机了,就出现了以上现像)没什么思路了,还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进过水的主板,重点检查PC卡下面的位置,如果没有进水 自动掉电的话 排除散热意外就要看看电流是不是正常,查看各部分电压,讲起来比较笼统,查时候需要费时间

网友:
把板子先放到烤箱里烤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