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7102主板艰难维修

楼主(2010-05-22):
一块同事的联想主板型号是MS-7102,说是老蓝屏叫我给他看看。板子拿来时说,内存,显卡,硬盘,电源都换过,装系统时连进PE都蓝屏,并且蓝屏代码不定。
我接过主板仔细测量各点电压基本都正常啊,唯独CPU核心电压有点低只有1.39V,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其中一相CPU供电管底部有些发黄,而另一相颜色正常。我怀疑这里有过热现象,取下散热器,果然有两只73N03颜色发暗了,换了两只,CPU供电正常了,1.45V.
高兴的接上所有配件开始装系统。不对整么还是蓝屏,和刚开始一样啊。这下头大了,现在电压正常了,电容又没鼓包的,心想今天碰到硬骨头了。
没办法先把CPU的滤波电容都换新,还是蓝屏。再把1.5V,1.2V,2.6V,1.3V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再加焊CPU座,现象没改变。
时间已经过了快3小时了,还是没结果。我都要快放弃了,不行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再屡缕思路。在维修中蓝屏跟内存有较大的关系,莫非和它的供电有关。马上换内存2.6V供电管,现象一样。跑线路找到1.3V内存基准电压,这个电压还进到CPU,是一个W83310DS的管子,在料板上找到一个换上,奇迹发生了,居然好了,装系统一切正常。令我不解的是,换上后的电压和换前是一样的,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碰到供电都正常的情况,这种板最发时间了,楼主精神可佳,呵呵

网友:
楼主的问题的确经典。小弟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都正常就是蓝屏。最后发现CPU的频率跳线的问题

网友:
换前换后的电压输出值一样
但换后故障消失
应该是该管输出的电压质量有问题,比如说纹波太大,波形畸变失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