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白屏求助(得到大家指点,已修复,谢谢)

楼主(2010-05-22):
一台三星943,故障为白屏,估计为屏芯片故障,它用的芯片为“NT71672FG-00022”我手头有“NT71672FG-00017”不知能代用否。另此台显示器故障为白屏,接屏线后,屏主供电5V降至0.5V,在屏保险管处测,管前5V,管后0.5V,保险管巨烫,不过就是没有烧,升压电路检查过了,元件无问题,测供电端对地电阻1欧左右,请问是否屏芯片故障,维修过的或路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有遇到过供电对地的贴片电容坏引起的供电短路,过把上面个子比较大的电容逐个拆除试下看。

网友:
排线 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升压 芯片的 问题

网友:
你先把短路的问题解决,然后再测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欧的负载肯定有短路的,一个个的拆下排除,阻值上来的就正常了

网友:
解决短路后,如不行更换IC试试,这个证状一般是供的问题,不应该是IC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果然是有一个电容短路了,已经修好了

网友:
哦  原来这么简单 啊    我本以为屏电路很不好弄呢  ?   呵呵 看来下次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