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8n neo3主板不开机不走码

楼主(2010-05-22):
今天接两块V星的AMD主板,全部为不开机不走码,一块为K9N6SGM-V,一块为K8N Neo3主板,后一块故障较多,自动加电,诊断卡不走码,复位灯长亮,用万用表测无内存供电,无CPU核心供电,CPU供电电路的上下管也没有G极电压,单桥主板,能找到32.768KHz的实时时钟晶振,就是不知道那个是时钟芯片,也找不到14.318MHz的时钟晶振,开机针脚、复位针脚电压为3.3V左右,只有24针电源插座的复位灰线上电压基本为0V,跑电路不知道去哪里了。主板上用的MS-6专用芯片,可也没有找到和哪个脚相关联。两块板子故障相似,K9N的为触发加电,K8N的为自动加电。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坏件,把8脚的灰色线接低了,K9N的跑线路,8脚接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三脚管,表面印有“1A”字样,三只脚触发后,均为0.2V左右,有一只脚(中间脚,哪侧只有一个脚位于中间位置)接一个电阻,阻值不详,表面没印字,接三脚管的一端为0.2V大小,别一端为3.3V左右,以为是此电阻开路,用镊子直接短接,短接后就断电了,短接时再触发居然不让触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K8N Neo3 :
有些板会自动上电,一旦上电后,如果某路电压缺少,此时是关不了机的。
因此,此板建议先修复供电,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一般内存供电时序在前。建议先修内存供电
一般此板内存供电直接受控与MS-6,跑一下线路,如果真如此,建议更换一下MS-6
另外VDDA 2.5V也要测一下正常否,这个电压的时序还在前面!
此板的时钟应该集成在桥内

K9N6SGM-V 的板子请重新描述一下故障现象,包括:各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时钟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可测量PCI槽的时钟脚),全板是否复位,CPURST是否正常,诊断卡代码是什么

网友:
K9N6SGM-V的板子,只是不自动加电,也不走码其它故障都和K8N一样,故障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我的诊断卡是四位灯的,四个灯上全是“—”,多谢指导,先按您提供的思路再查一下,有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
K9N6SGM-V的板子,只是不自动加电,也不走码其它故障都和K8N一样,故障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我的诊断卡是四位灯的,四个灯上全是“—”,多谢指导,先按您提供的思路再查一下,有结果再发上来。
引用 网友A:

查全板电压,时钟
PCIRST CPURST

网友:
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加焊桥就OK了

网友:
加焊桥就OK了
引用 网友B:

要先把供电修出来,才能查下面的

网友:
K9N6SGM-V的板子,只是不自动加电,也不走码其它故障都和K8N一样,故障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我的诊断卡是四位灯的,四个灯上全是“—”,多谢指导,先按您提供的思路再查一下,有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
K9N的板子没有查出来,暂时放一边了,在保内的板子又没有太大的把握,交给售后修去了。K8N-Neo3的板子从一块坏板子上拆了一个MS-6替换上,替换后,触发不开机了,就又换回来了,后查PCI复位和PCI-E以及IDE的复位信号,居然都是低电平,CPU和内存供电全oV,就又换了个IO上去(IO是华邦的83627THF),换好后,仔细清理了一下,又在放大镜下看了看,确认没有短路和虚焊的地方后,加电测试,这次内存和CPU的核心电压倒是有了,复位信号也正常了,可还是不走码。无奈呀,修了一天一夜也没解决掉一块,感觉挺郁闷呀(手头没有BGA仪,也懒得用热风枪去吹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