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系统进程不能到100%问题

楼主(2010-05-22):
今天给客户装系统尝试了好几张系统盘(Ghost、纯净版),每次都到97、98就停止了,再又用U盘装一样情况,最后BIOS设置成硬盘启动可安装并进入桌面,虽然把客户打发了但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教下大家能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打开机箱摸北桥很烫)

网友:
之前只遇到过光驱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看来楼主的 不是。。。会不会是硬盘坏道。。北桥烫正常的吧  南桥烫才是问题。。

网友:
另问楼主怎样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
你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好几次  这种情况可能是BIOS的问题  也不能说是bios有问题
  就是调优先启动项 你如果设置优先从哪个启动 电脑就只从那个启动 如果没有找到启动设备
  也不去寻找第二个启动设备

网友:
硬盘坏道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吧

网友:
可能是  硬盘的问题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GHOST装到一半过不去 百分之90都是盘的问题 如果不是盘的问题  可以尝试用纯净版格式化完再用GHOST直接按装到C盘

网友:
邀请码可以20块钱买到  但是我会等到自己用技术得到邀请码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