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938A求助

楼主(2010-05-22):
奇美938A,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亮一下黑屏,图像也没有,电源指示灯绿色,拿了一套好的同样型号的驱动板、电源高压板换上去故障依旧,加焊了屏芯片,有可能是屏芯片坏了吗?

网友:
在黑屏时,用独立供电点亮灯管,看是否有图像,若有是灯管问题,若无,很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我用单灯高压板试了,灯管都能亮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更换屏IC,还不行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些稀奇,既然黑屏了 ,图像也没有了 ,证明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停止工作了  ,那为何指示灯还会正常呢。建议楼主在检查一下黑屏时,屏幕上是否还有微弱的图像信息。 如果有的话  就证明高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