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W1942ST液晶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贴片电阻阻值

楼主(2010-05-22):
修一台LG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坏,后极无电压输出,

用的电源芯片是LAF0001,背面一贴片电阻只剩下了一半,被上家修过的贴在那里,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谁有这个板的麻烦帮看一下,电阻接光耦的三极管E极,一头接LAF0001的第二脚。

大概的电路图是这样的,光耦那个另外一端接变压器的持续供电,照这个电路看,这个R102很重要。

5.24日12:16更新:

问题已解决,买了LAF0001焊上去,在R102那里焊了个472的贴片。

后来照楼下陈祖平兄弟的建议,在R102那里分别换上1K多到6K左右的各种贴片,输出电压都没有变化。看来真的这个电阻不是很重要,

现在装上已经试机半个小时,未见异常。

网友:
楼主该电阻的阻值不太重要,你换个1到10K的大概都可以

网友:
缺件比较麻烦,LAF0001而且需要原芯片,目前市场没有代换的,估计你还得改板来解决。

网友:
改板觉得太麻烦,这种原装的板和其他的板位置不对,改得纠结,

还有,此板除了有5V通往驱动板,还有一个22V的通往驱动板,

如改的话不知只把5V接到驱动板行不行,没把握啊。

网友:
先用五伏  外接电源试试啊       如果可以带动  驱动板的   就该电源啊

网友:
先用五伏  外接电源试试啊       如果可以带动  驱动板的   就该电源啊
引用 网友A:

嗯,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不是原装的板改着放在那里总是别扭,

加上已经网购了LAF0001,现在正在发货途中,先等等吧,实在不行也得改啊。哪怕电源和驱动都改也得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