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主板音频问题

楼主(2010-05-22):
有一联想主板,声卡驱动正常,前后均无声音(有时偶尔,会有几秒有声音,杂音也很大),有一个三脚元件78L05L,烫的厉害,但换一个依然很烫,请高手帮忙解决。78L05L是什么元件,它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主板
求助
联想

网友:
把声卡芯片换了,,,

网友:
看那里有短路的 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 造成那个小东东过流发热的

网友:
78l05稳压的,输入12v输出5v
三个脚是一进一出一接地,声卡芯片引脚定义我论坛发有,你可以 找找!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和这个芯片与之相连的器件吧。一般芯片发烫排除自身损坏的话肯定是与之相连的东西有损坏造成的。

网友:
声卡供电的5V 三端稳压器

网友:
稳压器 主板上这个元件都普遍温度高 正常 声音一般排除软件故障后 先换声卡

网友:
78L05是三端稳压元件
为声卡提供稳定的5V工作电压
此故障先装驱动试试,以排除软件故障的可能
无果就直接换片声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