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10-05-23):
电脑的电源有问题,系统启动不了,但是电源指示灯会亮,内存上的指示灯也亮,cpu风扇正常转动,但就是没自检,屏幕也没显示。换个电源就能正常启动。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拖到电脑城修理时,能正常启动,但用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再次拖到电脑城,又可以正常用,当时就无语了,怀疑应该是哪部分电路或电线接触不好,拖过去的时候震动时可能接触好。后来用段时间后又不能启动了,换个电源就能正常启动。这样的情况,感觉应该是电源哪部分电路有问题,因为cpu,电源指示灯,内存指示灯都正常,就是启动不了,有没有哪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哪位高手分析讨论下,看是电源的那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下,等高手

网友:
顶,等高手出现

网友:
非电源问题,换主办试试

网友:
看一下电源的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