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令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客人拿来一台HP NX6325机器(AMD 双核/IXP 450南桥/北桥显卡集成),客人说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也就是时开时不开,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亮机的。

拿来试了几次,果真是哦,不过,在我的手上只亮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亮过了,电流倒是登登的跳,只不过离快亮屏时少了几跳,会不会是虑焊了呢,轮子着压北桥,南桥,CPU座,情况依旧。

我便试试其他CPU,客人的CPU是TL50,我换了一个好的TL52,情况还是一样,我又换一个单核的试,咦,还真亮了,不管如何开机关机,运行的非常正常,进系统也是很正常使用。

真是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原来在修一台联想机器410M本本上也是遇到过,是INTEL CPU哦,是修短路的,短路修好了,但不支持原先双核酷睿CPU了,用单核的酷睿就正常使用,没有去细研究便用单核的CPU交机完事了,今天遇这个NX 6325也是这样,真是怪事情。

是哪儿出问题了呢,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没修过类似的问题,找出问题后让我分享哟

网友:
我没遇到这种情况,还真要注意了,双核换单核客户同意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在查,着重查CPU相关方面,哪怕一个小小的电容,脑海中总是有一个“为什么?”在困扰着我。     请高手们出来解困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后来都没弄好。结果也发现的如LZ所说的问题。

网友:
cpu座 vid识别?

网友:
CPU供电的控制IC,几个一起全换了。(没查到是哪个,一个一个换又不好,全换却好了)
修D620的时候碰到过3块这样的,全换控制IC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哦, 还要全部换啊,我没有一模一样的料板,只好东拼西凑了。看看能不能见证奇迹。

网友:
没有查出原因,与客户沟通好了,换了一个单核的CPU 1.8G的(客人原来的双核CPU是1.6G的),客人也挺高兴的,比竟机器又能用了,他了不管什么单眼皮双眼皮的,只要好使用OK。

但这个问题还是令我寝食不安啊。

请修好过这类问题的老手们给点经验,好让全国的修本同道朋友有一个良方。

网友:
會是電壓的問題嗎?
純猜測......

网友:
昨天,客人又拿回来了,用单核的CPU也不行了,好象挂了,再试一个单核的CPU又挂了,用回原来双核的CPU并用真正的原装适配器,好了,拷机十多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vid识别是否正常

网友:
换了这么多U,应该不是CPU问题,哪里问题也不好说,感觉你要查不到故障根源,这么换CPU会很快返修

网友:
可以试加焊CPU坐
或清洗

网友:
今天,有一个同行笔记本维修朋友也接了一台HP CQ40机器,开机不显,我正好在他那儿,我只说了一句,你一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就能亮,客人的适配器可能坏了,我把我的原装适配器拿给他一试,果真亮机了,拷机五六小时没有问题。

我交给客人的NX 6325机器,自从用上原装适配器,他每天用十多小时都没有问题。

说明一下,这个原装适配器接口的中间那根针是19V,不是6V~7V。

网友(2010-06-23):
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修完机器本身的故障之后就不跑CPU了。但用别的机器的CPU激活一下就可以了。V3000的我就遇到过好多次。INTEL的比较少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楼主有没测过不是原装的适配器中间哪个针脚是几V

网友:
呵呵,这台机器交给客人已快十天了,非常的正常呢,没有不良信息反馈回来。

网友:
奇怪的现象,啊 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啊,有没有上台整板加焊过呢

网友:
估计,CPU坐接触不良,VID管角识别不正常,把CPU烧了,然后后面双核的又接触到了,识别正常又能用了,很危险!最好把CPU坐加焊一下,电管IC也换一下!

网友:
现在有的机器就是这样,非原装就是不亮,搞得每次都得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