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能触发没显示

楼主(2010-05-23):
今天修了台DELL 6400 没有待机3V 5V 触发就有,触发后不有显示,各个电压都有,BIOS刷过,不知道这款机子,是不是要触发之后才有3V 5V 还是这台机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那款机器呀,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能触发的机器 你就不会量一下触发后的和触发前的3 5v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触发后电流跑到多少,各供电 都是一个参考

网友:
楼住提供情况不详细,触发电流上多少,用检测卡了吗

网友:
电流跑到0。87就不跑了,按一下就能关机,拆下内存,两指示灯闪,拆下CPU 装假负载 和装上CPU 是一样的,按一下也能关机,

网友:
用示波器看BIOS1脚波形,接开关后有波,不过一就没有了,显卡重做过

网友:
DELL机是触发后才有3V 5V吧

网友:
上负载看下CPU有复位没有

网友:
看下电流上到多少且电流有没有跳变,然后测CPURST PG有没有到。LZ把能测的都测下。然后叫大家分析呀。

网友:
这个机器肯定的问题就是信号没走动,信号肯定是卡在哪个位置过不去了,,
我的思路是首先刷写个BIOS,能找到同样的板子最好,直接换BIOS。
          其次确定CPU 到北桥之间的信号交换的情况,当然要确定CPU的好坏优先考虑。
          第三就是要排除外设有没有档信号的可能行,哪个地方有没短路的,等等。

网友:
这个机子我已经弄了几天了,BIOS刷新过,用示波器看BIOS 1脚波形,和没刷之前一模一样,各个电压也有,CPU也有REST 就像卡那里了,由于没有同样的显卡试,显卡 内存插剿,都有加焊过,不知正常的这种板不插显卡会是怎样的

网友:
插了显卡电流在 0.6-0.9 这间,不插的话在0.4-0.6

网友:
用裸板,装上U和内存,诊断卡,外接显示器,试试诊断卡档什么码

网友:
触发后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楼住提供情况不详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跑没跑U哦

网友:
用诊断卡或示波器来确定有没开始跑码,跑到什么码,根据跑码来修

网友:
显卡部位有问题吧,查查看

网友:
把复位电路仔细检查一遍,最好是有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