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新时代 G31...

楼主(2010-05-23):
问下大家啊,G31怎么修??
全部集到一起了??
主板

网友:
太过笼统了。

网友:
请楼主说出基本问题最好还有主板的生产厂商

网友:
集体办法 就是坏什么换什么 很简单 以上回答只针对楼主问题 (不是灌水)

网友:
G31的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前两天买了能刷8脚芯片的编程器了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笼统了 只要是主板都可以修

网友:
0.0
晕 . 我的意思是 以后修板 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多IC要换了? 那样的话不就简单了??

网友:
都 集在一起了

网友:
这样提问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哪个坏换哪个,直接换最好,IC多了难找

网友:
这样是什么问题?我们把经验说出来,也不一定能帮得上你啊~你要把你的碰到的G31问题讲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才不会太渺茫~

网友:
大多是BGA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