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笔记本关机后再开机得等上一定时间

楼主(2010-05-23):
时间大小和天气温度大小变化,温度越高,等的时间越长,以小时计算吧.给本本降温.马上就可以开机.求解.

网友:
拆机
查温控部分

网友:
谢楼上,会不会有可能和主板电池有关?电脑时间慢了一两分钟.想在拆机前尽可能做出最有可能的判断.

网友(2012-02-20):
我遇到过SB引起关机后,马上开机开不起,并且开启机器所有U口不能使用,测U口对的阻值正常,电压5V也有、跟换SB,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