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 7200 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接到一个HP V3000 945  7200 独显的,开机报警。 这个不用说也知道典型的显卡问题。
可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直接换了个09新的显卡后 开机电流只能上到0.42A 不动了,应该
是没独CPU 。不想别的又换了一片显卡,还是0.42A。 头大。

目前测得CPU 有0.9 显卡有供电。 没掉件,没汽泡。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看一下有一个供电坏了,我以前也遇上过久在就在插屏线的哪里。有一个供电。你看看吧

网友:
想问一下你那个显卡上的电容是不是有一个为04的阻值的

网友:
你可以重新测下全板上有没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拆了显卡,跑下电流,看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在换显卡前把BIOS更换到最新的。还就是有部分DV2000的7200 升级成7400T后不稳定、我都是用110MT来升级7200

如果BIOS换过还不成的话。你用洗板水用力清洁下CPU座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05的阻值,正常的!

网友(2010-06-25):
通过升级BIOS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