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3):
一台老机器 经常找不到硬盘 拔下数据现在插上就好了 不定期出现 现在彻底找不到硬盘了 换了块硬盘正常识别 正常使用 把原来的硬盘放别的机器上也能正常使用 换了根数据线 量了量电压都没问题 实在想不出这是什么原理 请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
提供信息不详
无法回答
因为硬盘和南桥直接通讯
时认时不认的故障,可以尝试加焊南桥

网友:
硬盘和南桥都有虚焊可以尝试加焊南桥和硬盘接口

网友:
BOIS 放电 不行刷

网友:
回2楼 这台机器换块别的硬盘就能正常使用 (换了3块 而且容量品牌不同)都能正常使用 这机器上的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也能正常使用 (换了2台机器配置不同 )目前没有其他思路 实在不行就换硬盘 但我想知道原因 谁能提供个思路啊

网友:
谢谢大家 换了个硬盘跳线冒好了  其他测试中~!

网友:
识别硬盘时做一下低级格式化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细心就能解决不寻常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  老化了

网友:
先把硬盘拔下,在另外一台机子上试试看吧,要是好了的话,说名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啊。